pci金手指引脚与pld引脚相连问题

楼主(2004-07-27):
pci金手指引脚与pld引脚相连,对pld的引脚有什么要求吗?
我用的pld是altera公司的acex1k系列,想用pld实现与pci的接口功能,就不用专门芯片了
pci是只工作在5V环境,不是universal board卡。

网友:

没什么特别要求;一般用pld里面的pci专用buffer来驱动就可以啦。

网友(2006-02-18):

是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