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ci卡上要是没用REQ#,GNT#引脚会怎样

楼主(2004-07-28):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wting在 2004/07/28 03:07pm 第 1 次编辑]

pci卡上要是没用REQ#,GNT#引脚,也就是没用仲裁申请和仲裁有效,那设计出来的板卡接到计算机上能用吗?会不会使声卡网卡什么的不好使?

网友:

不会,这就是纯slave设备,声卡显卡都可以这样,它们通过中断和系统握手就可以了

楼主:

啊,对!要是没用他们的话pci工作在slave方式,那么说我的pci卡的命令执行就需要cpu控制了?那slave方式的pci卡能实现突发传送吗?
版主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slave方式和master方式下的数据采集卡在工作方式上的不同点???

网友:

可以实现突发传送,,
master模式下,板卡可以启动dma功能,
slave模式板卡无法自己启动dma,,
对于你说得数据采集卡,,如果工作在slave下,,需要在板卡上有一个大
的mem空间存储数据,,板卡将采集的数据存入其中,,定时或者
数据到达一定数量后,,通过中断通知pc(假设你为pc机),,pc主动
访问板卡内部空间,,得到数据,
如果采用master模式,,板卡可以自己发起dma,,将自己数据实时交给
pc,,然后触发中断,,pc收到中断后直接操作数据。

楼主:

版主我还有一问:master模式下是不是包含slave模式,也就是说可以将板卡设计成master模式,这样想用master模式就用master模式模式,想用slave模式就用slave模式模式?

网友:

一般芯片都将master和slave做到一起了,,比如9054,,9052只是slave芯片,,
你可以这样做,,这样硬件就很有灵活性,,采用master还是slave模式就是由软件
完成了。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不知道版主在那高就,有机会一定当面答谢!

网友(2004-09-02):

ding!!!!

网友:

好人

网友:

请问liuiang版主,能具体解释一下PC是怎样访问slave设备的吗,我的意思是PC机访问slave的存储器时,PC机就是一个Master了,那我们当然不希望采用单步读、写方式,自然是采用突发传输,可是应用程序该怎样设置PC机才能够启动它的突发传输呢?

网友:

你可以用系统dma或者连续地址对板卡mem操作,,南桥都会以突发形式访问吧,,可以看一下芯片组资料。。

网友:

系统的DMA控制器8237是给ISA总线用的,PCI总线采用的是BUS Master,关于BUS Master相关的资料很少,实现机制我也没搞懂。

网友(2006-02-20):

请问一下liuiang  , 你在SLAVE和MASTER中都提到了中断.
但Interrupts好像并不是必须的,for both slave and master mode?

网友(2006-09-07):
顶,这样的帖子我最喜欢看了

网友:
没有req#和gnt#就只能做slave了,spec上讲的有,这两个信号是master only,
做了master当然也可以做slave的,这个好像spec上也提到了

网友A(2006-12-29):
现在的显卡一定是slave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还有一问:master模式下是不是包含slave模式,也就是说可以将板卡设计成master模式,这样想用master模式就用master模式模式,想用slave模式就用slave模式模式?

在总线初始化过程中,每个板卡都必须处于slave模式,因此可以说slave模式是必须实现的。master模式的好处是可以减轻CPU的负担,因为master模式下板卡可以自行发起总线操作(例如把数据从板卡缓冲区搬到系统主存中),无须CPU干预。如果数据传输率不高,用slave模式+中断机制就可以了,毕竟slave模式实现起来比较简单;否则就需要额外实现master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显卡一定是slave 吗?

现在的新显卡都是基于PCI Express标准,那里面对应的概念应该是Requester和Completer

网友(2007-03-29):
收益不浅,谢谢

网友:
穷死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