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ci卡上的PERR#和SERR#问题

楼主(2004-07-29):
pci卡上的PERR#和SERR#对于一般用户用不用接出来,它们是奇偶校验的是吧?一般来说,用不用奇偶校验这项功能?那位高手给说说吧,谢谢先

网友:

PERR一般都需要实现。
而SERR除非特殊需要,一般可以不实现。

网友:

检测到地址的奇偶校验错误时要用到:SERR#

网友:

兩個都有用,不过要視你做什麼卡來定是否需要.

楼主:

我要做的是一个数据采集卡,这个功能对我得卡用处大吗?

网友:

PERR#奇偶校验出错,在PCI系统中,导致一个致命的错误中断报告给系统,系统产生SERR#信号,大部分情况下会死机;PCI-X系统中,PERR#产生后通过中断通知设备驱动程序,设备驱动程序调用错误恢复例程,如果可回复则继续正常工作,反之,产生一个错误中断给系统,产生SERR#信号,也可导致死机;另外,如果设备驱动程序不存在错误恢复例程则直接产生错误中断报告系统,产生SERR#信号,可能死机。

楼主:

嗯,看到有的资料说SERR#信号要慎重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说是给系统撤上关系了,容易死机。
那这么说,使用PERR#信号更要慎重了。

网友:

這和主板的設計有關,主要和BIOS設置有關,就是產生了錯誤如何處理的問題.具體不是很清楚,好像可以產生中斷,也可以讓系統掛起.

网友(2004-09-02):

ding..

网友(2007-04-29):
没看懂
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6-07-06):
如果可以实现功能,慎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