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CI卡外引检测线(非JTAG)问题

楼主(2004-07-31):
无论是用pci专用芯片还是用pld实现接口控制,都希望能引出一些检测引线,来观察板卡制作的正确与否,但是无论是用pci专用芯片还是用pld都是帖片封装,引脚很密集,电源线地线再加上信号线,几乎占了控制芯片周围的所有空间(pcb的顶层与底层),如果想把全部的信号线引出几乎是不可能(本人意见,一家之言),是不是只因出一部分信号线作为检测现就行了,但是要因那些呢???望指点  谢谢!!!!

网友:

对于PCI来说,电气特性要求很严格,一般不建议引测试线。
而且对于双层板更加困难。一般如果非要引的话,可以从PLD上路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