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次我失败,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跪谢大侠们了!~~~~~~

楼主(2004-07-31):
这里真是高手如云,小弟初学pci,有些东西还是不太明白,但无奈现在要负责一个fpga里面pci总线到host总线的协议转换逻辑的编写(使用verilog),原来搞软件,没有接触过硬件逻辑设计方面的东西,所以甚是郁闷,但苦于时间有限,怕到时不能完工,只能请大虾们顺便出手相助了,哪位高人大虾原来做过类似的设计,可否不吝赐教,让小弟学习一下您的劳动成果,起码可以有个感性的认识,小弟跪谢了!~~~~~
ps:我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了,spec看了两遍,但还是无从下笔开始编写代码,总觉得状态机的时序都还没完全弄清楚,所以非常想参考一下大虾们的。大虾们如果决定出手助小弟一把,能否快些?不知道怎么回事,网关屏蔽了所有国外的网站访问,所以不能down资料了,只能来这里求助。哎。。。。。。难啊!~~~~~
小弟我的邮箱:nudtlgh@263.net

网友:

我考,你真狠,一个星期搞定!我的情形比你好不了多少,现在什么都不懂时间又紧。嗨,同命相连啊!!!

网友:

one week?mission impossible!

网友:

不可能,,老板在玩你。。

网友:

给你一个现成的好了!

楼主:

谢谢shadow!
即使大家不能帮上我,也很感谢你们能来看看这帖子,分享一下我的心情。
现在正在看一个wishbone总线到pci总线的bridge源代码,感觉总站不到这位源代码作者的高度,他的状态机很简单,只有四个状态,逻辑实现也很简单,但连线太多,模块之间的接口信号也很多很复杂,觉得是结构级的设计,用了暴多的wire声明,我一个初学者,不可能理解透彻,所以还是郁闷,最好能找到一个行为级的源码。
唉。。。。。。再次希望大侠们给小弟一个援手,真的跪谢了!

网友:

首先:一个星期MISSION IMPOSSIBLE
其次:如果做,不要偷懒。已经有前人的可以参考,你应该觉得很幸福了,那象我当年,自己从0开始。PCI机制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其实很简单,状态机我认为确实不是很复杂,要求最多的倒是电气方面,调试是一个艰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