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ci卡电源引脚问题

楼主(2004-08-01):
pci卡上有四个等级的电源:+-12V,+5V,+3.3V
   1。有的电源等级可能用不上,是不是那些没用到的电源引脚最好在pci卡上不画出它们的金手指引线(即pci卡边缘上的那种粗的引脚线段)?
   2。用到的电源引脚可不可以直接连出来用,还是要在靠近引出脚处串连一个什么东西后再作为电源连到其他器件上??

网友:

1,是的,,当然接上也没关系,,pcb这种东西很标准的,,
2,如果没有苛刻的要求,,加磁珠和电容配合就行了,,也可以直接拿出来用,,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