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虾们几个关于pci的简单弱智问题

楼主(2004-08-02):
1,pci总线的io空间读写命令是否支持突发?
2,“存储器读写命令”里面的存储器是指cpu总线的存储器还是pci设备里面的?
3,pci总线上进行突发传输的时候传输的字数是否有明确的规定?比如8个或者16个,以便在桥的pci逻辑和cpu总线之间设置一个定长字数的fifo。
等有了问题我还会来麻烦各位大虾的,哪怕您是过路,也请把您宝贵的想法提供给小弟。

网友:

1。可以
2。?
3。?
仅供参考

网友:

11,俺记得不行吧,可以再查查
22,可以认为是一个命令,是master对slaver存储空间的一种操作
33,没有,,如果你fifo满了的话,,你可以通过trdy信号通知,,
    担要根据pci协议规定的时间内释放,如果你处理时间很长的话,,
    需要触发stop信号吧,,具体可以参考协议。

网友:

1.pci 有io_burst,pci-x没有
2.pci设备里只有配置空间,io和mem都属于pc系统
3.字数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