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ci系统时钟的疑问?

楼主(2004-08-04):
当pci卡插入计算机主板上的pci插槽后,是pci总线上的什么东西(指物理实体,是cpu、pci桥或一个专门的pci器件管理芯片)识别到了这块pci卡?然后是根据配置空间的内容为其决定驱动程序吗?
pci总线为这块pci卡提供的时钟以及相关的读写时序是在卡插入pci插槽时提供的吗?不应该是在驱动了这块卡以后提供的吧?

网友:

pci槽时钟从上电时开始,关电时中止
系统启动时(或者操作系统强行查找新硬件时)会通过idsel有效去访问该槽的配置空间,
获得设备ID和厂商ID,然后操作系统(以win2k为例)根据这两个ID查找与之匹配的
inf文件,如果找不到,会提示“发现新硬件”要你安装驱动,如果找到了,
系统会读取inf文件,然后根据inf文件,载入驱动,然后运行驱动里面
DriverEntry注册矢量,等

楼主:

像9030这样的控制芯片其配置空间的内容是通过外接的EPROM在上电时下载进去的,配置空间的内容可不可以在线下载进去呢?比如,用pld芯片实现pci控制,配置空间的内容可不可以通过下载电缆随同HDL程序一起下载到pld芯片中??

网友:

可以,,只要保证该空间被映射到了配置空间里面,并且访问时序及协议符合pci协议

楼主:

这样是不是不好作相比于外挂一个EEPROM?????

网友:

应该是外挂更难做,,除了应该实现的之外还要一个iic读部分,,所以外挂更难一些。

楼主:

谢谢版主,你救了我一命啊!!!!!

楼主:

从金手指引导板卡上的时钟我让它过了两个孔(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长度符合要求,时钟会不会不好使啊,板卡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应该没事的,,我们clk长度不符合的都没事,,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
可以加个电阻,,只加一个位置,,大不了焊上0欧的么。

楼主:

我倒是看到网卡和声卡上的pci出来的时钟串了个电阻,你也说串个电阻,这个电阻有什么用呢???

网友:

对信号的波形有好处,,减少反射吧,,
反正你测一下电阻两边的信号,,差别有点大。

楼主:

啊 我知道了  是不是这样:高频时钟不好使,主要是因为在时钟走线时出现了信号完整性问题。而信号完整性并不是直接和时钟频率的高低关联的,而是和时钟信号的边沿倾斜度直接相关。如果串联一个电阻,这样就会使信号的边沿倾斜变缓,于是信号完整性问题就可在一定程度的抑制。
    pci的时钟是靠反射来达到要求,这个电阻不能是消除反射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yn800323在 2004/08/10 07:55pm 第 1 次编辑]

pci的信号线中时钟信号不是靠反射的,,

网友:

pci clk 不是靠反射的,所以它的长度要求更长,,这样去满足数据线上反射造成的较长的建立时间。

楼主:

啊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04-10-11):

加电阻是为了阻抗匹配,要求长度是对clk的延迟作控制。

网友(2007-07-13):
pci系统时钟

好。讲得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