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d写pci接口的外挂EEPROM的问题

楼主(2004-08-05):
我想先作个pci卡的pcb然后在调试HDL程序,所以有关pci的配置等问题还不是很明白。昨天我看到9030芯片外挂了一个EEPROM,配置寄存器的设定从其中下载,于是我就想我的pld芯片是不是也要外挂一个EEPROM呢,我在pld斑得知altera的EEPROM得用该公司提供的EEPROM。我想问一问用pld实现pci接口控制是不是也需要外挂EEPROM(只是作为配置用),还是不用外挂只是这样作比较难?????

网友:

此eeprom非彼eeprom,,pld一般都不用eeprom,,fpga要用,,
“我在pld斑得知altera的EEPROM得用该公司提供的EEPROM”这里的eeprom
是配置fpga逻辑的,,而“昨天我看到9030芯片外挂了一个EEPROM”
这个eeprom只是个普通的芯片,,你用fpga设计pci,,在调试的时候,,
用下载线配置就可以了,,fpga配置rom很多都是一次性的,,并且很贵,,

楼主:

谢谢版主,是我问题没说明白,现在我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