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可以作为PCI总线的master吗?

楼主(2004-08-23):
如果可以的话它是怎样启动DMA传输的?它用于PCI总线的DMA传输控制器是怎样启动的?

如果不可以那我想问用过PCI接口芯片的朋友,当设计中需要进行DMA传输时,是通过计算机来设置接口芯片内部的DMA控制器,然后是不是有接口芯片来启动的DMA传输,也就是说当设置好接口芯片内部的DMA控制器以后,FRAME#,IRDY#信号就由接口芯片来控制了,而不是由计算机控制?

网友:

计算机启动dma方法和启动板卡上dma操作差不多,,只是配置的地址不一样,,
对于板卡上dma,,你下面一段话说得也是对的。

楼主:

那计算机启动DMA时配置地址、长度等参数是由谁写入的呢?

网友:

首地址由系统分配的,,,你说的长度指什么长度,,是说的bar的范围么??还是突发长度??

楼主:

DMA传输总的数据长度,因为计算机作Master,不知道这个量由谁写给计算机?

网友:

程序员操作所有寄存器,,所以所有寄存器都是程序员操作的啊??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这么回答你明白不?

网友:

实在对不起shadow,,刚才由于误操作,,不小心删除了您的帖子,,
好在及时发现,,把内容拷贝了下来,,去回收站也没有记录,,
特向shadow道歉,,您刚才的问题为:

就是说我希望计算机作Master来启动对PCI总线上的某个Target作DMA传输,如果是由程序员来控制计算
机的寄存器来启动DMA的话,不知道该设置计算机的那些寄存器才能够触发它呢?版主明示

网友:

计算机有7个系统dma可以用,,具体可以参考芯片组的数据手册,,
如果懒得看数据手册,,可以参考linux相应文件,,源代码分布在
dma.h 和 dma.c,,dma.h里面提供大量内联函数,,描述了系统dma操作,,
并且有所有的dma寄存器定义。。
对于驱动开发人员可以直接调用系统提供的函数封装,,这样还可以解决,,
资源冲突的问题,,对于win来说,,可以在iogetdmaadapter函数,,
对DEVICE_DESCRIPTION的DmaChannel和InterfaceType赋值完成资源申请,,
对于linux可以直接调用request_dma(unsigned int dmanr, const char * device_id)
其中dmanr就是通道号,,
刚才我在google上搜索函数request_dma时,,搜索到着一页,,相信对你有帮助:
http://www.lslnet.com/linux/docs/linux-3889.htm

楼主:

多谢liuiang版主帮忙!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