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host 和 PCI master 有什么不一样 (无内容)

楼主(2004-08-17):
(图片)

网友:

pci host是唯一的,所说的北桥
pci master不是唯一的,有可能是其他可主动发起数据传输的板卡,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yn8003232004/08/17 10:23am 发表的内容:
pci host是唯一的,所说的北桥
pci master不是唯一的,有可能是其他可主动发起数据传输的板卡,

Noth bridge????
Should be South bridge....

网友A(2005-07-22):

Host is NOT a PCI term.
In PCI world, an agent that starts transaction is called a master or iniator,and an agemt that accepts transaction is called a target.
In CPU world, such as Motorola world, they are called master and slave, respectively.
In a system with CPU and PCI Bus, north bridg is often called host bridge.

网友(2006-02-21):

不错不错.

网友:

我的理解
Host 总线上的配置其他设备和仲裁的设备,是唯一的,相对Host的设备为Target
Master是当前时刻对总线的占有,可以对总线上的设备进行读写操作,相对的设备为Slaver

网友:

can you tell more about this

网友:

我的理解 多CPU在PCI总线上;
如:目前有3个CPU在PCI总线上,分别标号CPU1,CPU2,CPU3,其中CPU1为HOST,CPU2/3为Target,CPU1 HOST为PCI总线分配PCI空间等资源并赋予Target一定的读写权限;资源分配完毕,3个CPU可以相互访问,当CPU1访问(读写)CPU2/3时,CPU1是Master,当CPU2访问CPU1/3时,CPU2就是Master;被访问的对象就是Slaver;也就是CPUx要访问PCI总线上的设备时先要向PCI HOSTS(CPU1上的总线控制器)申请对总线的操作,占有了这总线的操作的CPU就是Master;

网友: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07-05-24):
host bridge 一般是在北桥中实现的。
系统(CPU)对PCI总线上所有设备的配置是通过host bridge 实现的(host bridge将CPU发出的配置命令转换为0或1型的PCI 配置交易,发送到PCI总线上)。
PCI总线的仲裁是由host bridge来实现的,需要注意的是,PCI规范中并没有规定仲裁算法的实现。
host bridge 有一些其他PCI设备所不具有的特性,比如说不需要配置空间等,再详细的东西可以参照PCI规范。

master设备,简单的说就是PCI交易的发起者。根据设计,PCI设备可以只具有master或target的功能,但如果具有两者的功能的话,master和target的状态机是要分开设计的,二者相互独立,这样才可以避免在交易中出现死锁等不正常现象。

引用 网友A:
Host is NOT a PCI term.
In PCI world, an agent that starts transaction is called a master or iniator,and an agemt that accepts transaction is called a target.
In CPU world, such as Motorola world ...

网友(2008-12-21):
版主那段英文讲的好

网友(2014-07-21):
正在学习PCI这一块,学习了

网友:
不错,解决了我的一个长期的疑问

网友(2016-03-03):
若是一块板卡插到主机上,这个板卡既使是mater,但它也要有slave功能,不然主机怎么访问它的配置空间,怎么识别这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