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I的内存地址空间

楼主(2004-08-19):
我搞不清楚PCI的内存地址空间和I/O地址空间的区别。比如我要驱动一个基于PCI的网卡芯片,访问芯片的寄存器是要用I/O读写命令,访问芯片里的输入/输出 BUFFER该用I/O读写命令还是存储器读写命令?

网友:

数据手册上应该提供buffer访问的方法。
以芯片为中心,抓住datasheet UserManual两个基本点,
坚持数据手册一定是对的,典型电路一定可以用,
编译器不会出问题,死机是由社会造成的四项基本原则,
加大力度,荣辱与共,20年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网友:

取决于你的网卡配置空间对应输入输出BUFFER的BAR寄存器的定义,最低比特位决定,0则用memory read/write,1则用IO read/write。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我懂了。

网友(2005-07-22):

normally, it will be mapped to MEMORY space.

网友:

似乎是三种不同答案啊?
究竟哪位大虾的比较权威呢?

网友(2005-10-26):

三楼说得很正确,有最低位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