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所采用的DMA传输方式

楼主(2004-08-20):
PCI总线采用BUS mastering来实现DMA传输,有关bus mastering的相关资料,各位帮忙提供一点!
多谢!

网友:

坛子里面有pcidesign guide!!!你找找看

楼主:

我也使用过S5933接口芯片,在DMA传输过程中它的介绍是:
1.清标志位
2.写传输首址
3.写传输长度
4.使能S5933的DMA传输使能位
DMA传输开始。可是这样设置都是针对5933的,首址和长度寄存器在PC机和5933两方都应该有,5933是启动了,可计算机是怎样设置它自己的DMA传输控制器呢?
请指点

楼主:

各位版主帮帮忙,把我的问题解释一下!
我现在一直搞不清计算机是怎样启动DMA传输的,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快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

任何一次dma操作都只有一个dma引擎,,如果你采用pci芯片中的引擎的话,,
就是你上面说得方法进行操作,,此时pc端不进行任何操作就可以完成dma,,
因为pci芯片中的引擎主动去访问pc端的,,pc端是被动的--
对于计算机启动dma,,计算机端也有dma引擎,,操作方法
同上面的操作步骤差不多,,具体可以参考计算机原理及intel数据手册吧,
没看过,,不过上面应该有。

楼主:

多谢版主!
对于我使用的PCI接口芯片S5933而言,我是将它作为target来使用的,作为target模式5933也同样需要计算机来执行上述的4个初始化过程,这时如果DMA启动的话也应该是计算机启动的,5933此时只是被动的检测FRAMGE#信号来判断是一个单步操作还是突发传输,所以我还是不清楚计算机端的DMA控制器是怎样、以及何时启动的?

网友:

你用什么方式去确定你的桥是工作在target模式下呢?
你确定你没有连接REQ#,GNT#两个信号么?
你用上面的方法去操作dma,,实际上是启动了板卡芯片的dma,,
就是说此时你的s5933是工作在master模式下了。

楼主:

依照版主的意思是作为Target工作的接口芯片并不需要计算机设置DMA传输的首址、长度等参量,而只是被动的接受数据,只要地址被译码器译中,那么就只管受数据就是了?
可这对于Master读方式怎么解释呢,Target不知道要传输的数据长度,怎么响应Master呢?

网友:

target只认为是一次简单的交易,,象处理突发传送一样处理。。

网友:

master读的时候,也由master决定长度啊,,长度都是由master决定啊,,

网友(2005-07-22):

1. First of all, bus mastering is NOT a something huge, it is simply saying this PCI device becomes the master and transfer data to the target.
2. DMA is a procedure that the master transfer a certain amount of data automatically without any assistance.
3. DMA engine will do applying for bus ownership, attempt to write / read data if get retried, write / read using single or burst, if disconnected, reapply for bus ownership, restart the data transfer from where it is stopped, stop transfer when it reaches the amount of data, sometimes, it also has a watermark to use the bus efficiently.
4. Do you have to understand all these in order to use it? NO!
5. All you need is how to set a group of registers in this PCI device. Normally, these registers include destination address, size of data, watermark if applicable, and the GO bit (to start the DMA transfer).
6. How to set these registers? Using single write several times. It should the base address + offset of these registers.
7. After DMA finishes the transfer, it will NORMALLY interrupt CPU, i.e., your SW has to service the interrupt. Normally, SW has to check DMA status registers, if it shown DONE bit == 1, then it is successfully done.
8. If it is some other error bits, then you have to clear the errors and restart the DMA engine for next round of DMA transfer.
9. The system works smoothly.

网友(2008-11-03):
谢谢 我正在学习这方面知识

网友:
可以看看 windows 2000/xp wdm设备驱动程序开发,里面有一个9054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