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PCI的术语

楼主(2004-08-20):
请教几个关于PCI的术语。
HOST,AGENT,MASTER,AGENT,INITIATOR.
多谢。

网友:

host指北桥那部分,
master主设备,和initiaton是一个意思,,你的pci设备可以使主设备也可以是从设备
agent每个pci设备都可以称为pci代理

楼主:

多谢。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负向总线仲裁默认都是在HOST上吗?

网友(2005-07-22):

不一定,
可以是一个专用的仲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