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 主机芯片是怎么向下传递信息的?

楼主(2004-09-01):
我用的芯片是 via 的 vt6202 。模式是ehci 。
我照着协议把 qh 写好(就是那些地址,端口之类),把qh的地址添到 ASYNCLISTADDR 寄存器中。并使能 Asynchronous Schedule。我感觉这时候芯片硬件会自动把qh中的内容解读并把数据按地址,端口发出去。 但是根本没有数据向下传输! :(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 qh 或许没有完全写对,不敢保证。
1。1的主机芯片流程也行,估计应该是差不多的。
请了解的说说过程吧。

楼主:

补上一句, Asynchronous Schedule Status 寄存器也设置为1了。
协议上说,Asynchronous Schedule Status 和 Asynchronous Schedule enable 都为1的时候, Asynchronous Schedule 才有效。
可是,我这还是没效呀。  qh 添的不对的话,难道就不能传递个错误的数据? 只要有数据下去就行啊! 可现在。。。 真是打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