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BAR问题?

楼主(2004-09-01):
配置空间中不就是设备识别、供应商代码等寄存器吗,这个BAR是什么寄存器啊?它还要使能才能用吗?

网友:

bar是mem和io寄存器,,当cbe为6,7时为mem读写,,为2,3为io读写

网友:

从命令寄存器中识别你的设备是MEM还是I/O,然后根据你申请的地址大小来给你的设备分配基地址

楼主:

这些BAR不也是pci规范里应该讲的吗,怎么在资料上看不到它的一点踪影呢?它是不是在驱动中讲的啊?在什么资料上可以知道怎么设定他们?

网友:

你在配置空间部分查查,,看是否有详细一些的描述。。

网友(2005-01-28):

BAR是不是配置空间的Base Address Register的缩写啊?,还有cbe是什么意思,那些英文单词的缩写啊?

网友(2006-02-21):

commend & byte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