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pci配置空间的识别过程?

楼主(2004-09-01):
pci卡被主机识别以后,主机读取配置空间的内容,然后进行下一步操作。pci卡的配置空间识别过程就是这些吧?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2004-10-11):

不光是读,还有写。

网友:

同意2楼

楼主:

沉的这么深的帖子,两位还在回答,真是令在下不胜感激!!!
对于pci的配置空间的读写,我还有一些疑惑。
我用逻辑分析仪测过计算机pci插槽上的信号,发现质量不太好,如果配置空间的访问时序设计的不好,是不是会使得卡识别不到。(补充说明说明一下,我想自己编pci接口程序),这样的话配置空间的时序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2005-07-22):

如果你只是想要设计软件驱动,你不用管什么时序。
如果你要设计PCI接口硬件,那你得保证它有足够的建立时间,时钟要好,板子走线要好。

网友(2006-02-21):

再顶一个.

网友:

我顶一下

网友(2006-04-07):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