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高手请过来:关于PCI配置空间的Latency timer

楼主(2004-09-02):
PCI高手请过来指点一下关于PCI配置空间的Latency timer的设置:
我一直以为PCI配置空间的Latency timer是用户(指driver和AP)无法更改的,最近有人告诉我:
1)可以用AP改Latency timer(偏移地址为0DH)之值,而且影响PCI板卡之性能。(我一直以为Latency timer之值是初始化时BIOS或OS所定,即使后来AP可以更改Latency timer,OS能知道吗?)
2)PCI设计规范说Latency timer之值并非越小越好,可是我还是没看明白。
恳请PCI高手们能帮助我,在下万分感激!

网友:

os知不知道对系统没什么意义啊,,ap可以通过操作配置空间的函数进行配置,,
但要首先保证硬件支持对该积存器的配置,,
lt是描述一次交易最少时间的,,如果自私一点说应该是越大越好,,这样
可以在一次获得gnt之后尽可能多的传数据。
协议规定如果硬连线的话应该小于16,,如果可配置的话,,就没有要求了,,
但bios或操作系统可能配置任何一个值,,如果是0的话说明该板卡
权利最小,,因为任何一个另外设备的gnt在任何时候到来,,他都要
交出总线,,哪怕只传了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