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中断

楼主(2004-09-03):
请教关于pci设备中断的设置? 设备如何得知cpu已经响应了中断?也就是中断信号需要保持有效多长时间? 谢谢!

网友:

请查看PCI规范,里面的物理接口应该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

至于时间应该保持到清楚你内部的中断寄存器为止!也就是说CPU检测到有中断后,就响应它,然后向PCI设备中的中断寄存器写入一个值来清楚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