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PCI总线上的设备数量有限?

楼主(2004-09-03):
PCI specification说一般PCI总线上的设备有4个,
如果再多了就要接PCI-PCI桥,
原因好像是说输出负载的问题,
但是MOS器件是电压型器件,
驱动能力应该很强的啊,
为什么只能带4个设备呢?
请高手点拨一下。
谢谢先!

网友:

实际情况应该可以带更多

楼主:

那么如何确定PCI总线上能带设备的个数呢?

网友:

这跟你实用的芯片的设计有关,他有多少个REQ/GNT就能支持多少个设备,当然负载能力的大小关系也很大。一般桥芯片支持的比较多,能到8,9个!

楼主:

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2005-07-23):

This is because of the electrical driving power.
The maximum number is 10 devices per PCI bus, and a connect is counted as one device. Therefore, on PC motherboard, each bus can only support 5 slots at the most. To leave some extra electrical power for worst case, normally motherboard maker put 4 slots for each PCI bus.

网友(2006-02-21):

Good!
so clear.

网友:

首先,一个PCI总线(133Mhz)挂8个设备每个设备带宽就只有33MHz,另外,每个总线设计的设备片选数目也有限制.
这里提到的负载主要指的带宽负载,至于电气负载,规范给出一个参考标准,你也不遵照规范,但是当电气负载增大到一定程度,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想这是常识,而且主板厂商设计时候是严格根据规范来做的,不会做的你想要多少就多少,除非你外接电源,那就pfpf

网友:

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