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实际传输率

楼主(2004-09-06):
pci总线实际传输率能达到多少?有没有人测试过呢?PLX 和AMCC的PCI接口芯片那个更快呢?

网友:

我在水木上见过一篇文章,里面给出了一些分析。
我们经常提到的132MByte/s只是在数据传输Burst时达到的峰值,实际中不可能。
因为还要有仲裁、地址段、译码等时间。
一般认为在一个轻载的系统中,一个设计优秀的PCI系统是可以获得40MB/s到50MB/s的
实际运行带宽的。请注意一定是轻载系统。如果有大量的其他设备需要占用PCI
总线,那么你的设备所得到的带宽就会大大下降(例如大量的图形刷新,网络
传输,硬盘操作等等)。

楼主:

40MB/s到50MB/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2005-07-22):

实际使用的带宽是50MB。
你还要考虑到:
Retry
Wait State
Interrupt service polling
即使你能够一个接一个地传输,但是 Single Read / Single Write 将使得真正实用的带宽降到四分之一或更低。
如果需要 CPU 频繁地调度各个芯片之间的工作,或者是 SW/HW 有频繁的交互,即,
Set registers
Service interrupt
传输数据的带宽又被迫降低。
更深一步看系统,如果系统的 Memory 的组织,排的不利于 Burst,那么,即使使用DMA也无济于事,过多的 Transaction Overhead 将使得使用带宽进一步下降。
每一个系统都是不同的,估计每一个系统的带宽时的因素也千差万别。但是,针对每一个系统经行定量的分析和计算是设计一个系统时的必做的功课,而且是重头戏!老板是会不停地问你的,客户也会不停地质疑,软件,硬件的任何一次变化都会带来影响。

网友:

如果不是采用DMA方式,如采用9052,最大速度可能只是8MByte/s,32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