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I板卡上控制信号需不需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2004-09-06):
PCI specification 上说s/t/s和o/d信号需要上拉电阻,而且上拉电阻必须由central resource 提供。
如果PCI Host Bridge是central resource的话,那么是不是主桥芯片内就集成了上拉电阻?
那么设计的PCI系统相应的管脚就不用上拉电阻了?
如果PCI Host Bridge没有集成上拉电阻,那么上拉电阻会在主板上,还是在PCI卡上?
请做过PCI硬件的xdjm赐教!

网友(2004-12-05):

好像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2005-07-22):

所有的带#的信号都是低有效的,为了防止信号floating,在主板上,都要拉高,10K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