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fpga 和 JTAG ?

楼主(2004-09-06):
哈哈,简单吧。
各位举几个例子吧。

网友:

wdy9927,抱歉,yahoo太慢。ehci那个我也没做过,不太清楚。

楼主:

哦,斑竹不用抱歉。是我打扰了,我抱歉才对。 呵呵
不过,那东西郁闷死我了。

楼主:

我差点忘了,这还有个问题的帖子呢。
等一下先

楼主:

(FPGA) 是 现场可程序闸阵列 ?
怎么解释? 是不是就是说程序可以直接从pc 下载呀!

楼主:

原来 cpld叫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pcb叫印刷电路板
FPGA叫现场可程序门阵列
哎呀,惭愧,太多东西到现在还搞不清。
谁拿块豆腐砸死我算了!

楼主:

jtag 呢?

网友: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主要用于芯片的边界扫描测试。

网友(2006-11-17):
还可以用jata口来对fpga进行烧制。

网友:
google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两个区别大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