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配置空间操作中CBE问题?

楼主(2004-09-07):
    在对配置空间操作时,第一个CLK时CBE发出配置命令,在第二个CLK时主设备停止驱动命令到CBE上,开始驱动字节使能,表示它希望写到第一个双字中的哪个位置。
    后半句是什么意思啊?即“在第二个CLK时主设备停止驱动命令到CBE上,开始驱动字节使能,表示它希望写到第一个双字中的哪个位置”。这里说的“字节使能”怎么用啊?
    这个“字节使能”只用于像pci9030这样的专用芯片的,对于用CPLD自己写的接口控制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

cbe不是四位么,,一位控制一个字节,,,
cbe 在地址期的时候后是总线命令cmd,,,在数据期的时候是字节使能

楼主:

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字节使能”是什么样的形式?
如cbe的配置读是:1010,这个命令完了以后是字节使能,那他的二进制形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

你想让三十二位都有效,,那么字节使能就是0000

网友:

呵呵,小朋友,不是三,是四位,每个代表一个字节。
诶,对,再伸一个指头,对,真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