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背对背传输与突发传输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4-09-12):
快速背对背传输与突发传输有什么不同?

网友:

快速背对背传输,中有连续的读写,地址不要求连续。突发则地址必须连续。

网友(2004-10-18):

快速背靠背是两个不同的交易连续执行,中间不经历总线的idle态。猝发是一个交易中地址连续的数据的连续传输。

网友:

gunforce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