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pci信号线的状态翻转问题?

楼主(2004-09-10):
在pci的时序图中a在d总线,cbe线上总会看到相互指着尾部的箭头,说是为了避免竞争而设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怎么设置啊?比如ad总线是利用数据传输之间的空闲期作为交换周期,那在这个空闲期ad总线上是什么样的数值呢,32个一或保持前一个数值???

网友:

三态,置为Z

网友(2005-07-23):

实现的方法:
ad_oen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