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空间映射问题

楼主(2004-09-12):
配置空间只能被映射为io空间或存储器空间是吗?如果映射为io空间,那么对配置空间的读写就要从对io端口的读写中转化?就是配置机制#1是吗?,这种转化是在驱动程序中完成的吗?

网友(2005-11-15):

你完全没搞懂

网友:

对配置空间的读写,从硬件角度看,是通过idsel信号控制,对存储空间和IO空间,idsel是无效的。从系统来看,这两个空间占用不同的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