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lit transaction 和burst transfer 的区别

楼主(2004-09-11):
刚接触bus方面的东西 看到这两个概念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split transcation 是指slave不能立即完成传输,slave先通知arbiter停止此次传输,直到其决定能完成此次传输时再通知arbiter可以恢复传输。
burst transfer 是指master连续发送几个传输,数目的个数由控制信号决定。

网友(2011-07-14):
回复 楼主:
好,终于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