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配置空间中首部类型寄存器配置问题

楼主(2004-09-13):
   配置空间中首部类型寄存器是一个8位的寄存器,其中0-6位定义了设备配置首部双地址4-15的格式,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使用的时候这个0-6写什么数?

网友:

0-6位表示从04D开始的头标区的布局情况,,也就是何种布置,,目前定义了三种头标类型,,,0,1,2,,,你去查查你的pci桥属于那种桥,,,就是那种类型,,,

楼主:

如果配置为0型,0-6位应写入什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