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配置空间中保留和不用的寄存器问题

楼主(2004-09-13):
1.在配置空间中当读到不用的寄存器时返回的是0还是f?
2.当读到保留的寄存器或保留的位时,返回的是0还是f?
bist不用时好像返回的是0,扩展rom不用时返回的好像是f,那其他的寄存器呢?那位能给总结一下???

网友:

返回o啊,,,

楼主:

全是返回0吗?

网友:

大部分是0,保留位也有默认是1的,默认是1的,当然就返回1了。

网友:

想来还是应该按协议办事,,
没有书面描述的,,可以任意发挥

网友(2005-07-01):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和不同的芯片有关系,不同的芯片设置不同,读取的值也不同

网友:

可以返回全0,也可以返回全1。只要不影响功能即可。
我一般设置其返回为全1,该设计经过流片验证。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这取决有你有无Implement那些registers.如果你实现了该寄存器,那么,应该按照规定有一个固定的值,一般是零.
但是,如果你没有实现,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在OS启动时,他会挨个地读寄存器,没有的,他就会当作零.

网友(2010-06-18):
得看Datasheet里是如何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