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驱动找卡分配io空间争议

楼主(2004-09-15):
    我是在配置空间中写的需要多少io空间和寄存器空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确定需要多少io空间和寄存器空间?我问了一个同学,他没有说清楚具怎么确定,但是他说可以不在卡上写你需要多少io空间和寄存器空间,可以用驱动程序给他分配,驱动我现在不太懂,就没跟他争议,就问了他为什么,他解释了一下,但我觉得好像不对。
问题:怎样确定需要多少io空间和寄存器空间?
争议:只用驱动程序能分配io空间和寄存器空间吗!?

网友:

你需要多少呢?

网友:

问题:需要多少io空间(一般寄存器空间都是放在io空间上的)是根据应用需要而定的,,或者说你到底有多少外围设备的寄存器需要配置,,是硬件工程师决定的
争议:驱动程序不能分配空间,,硬件需要多少空间是在配置空间决定的,,驱动程序不可以决定大小,,但可以决定空间起始地址,,对于驱动来说,,bar寄存器读取的时候返回空间性质,,写入的时候就是起始地址了,,

网友(2004-10-22):

强烈建议看PCI控制这本书

楼主:

论坛上有这本书吗?我现在可真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了。写了一个pci接口程序,确调不通,三态信号控制总是出问题,协议上有的地方说的不明不白的,我的悟性又没那么高,能看的书都看了,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呢?????啊............呜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