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IO读写与存储器读写问题

楼主(2004-09-15):
    1.存储器读写顾名思义就是对存储器作读写操作,那这样说来从设备就不能有存储器读写功能了?
    2.IO读写就是对IO口的读写,队来到IOP口的32位数据如何译码呢?要分为高16位和低16位,怎么把这些数据转化为卡上的地址?

网友:

1,从设备永远都是--“不能主动去干某事”,,从设备要得到数据(读),,可以通过主设备写完成。。
2,io地址是在配置空间里面被描述的,,设备需要根据配置空间相应信息完成译码,,具体译码多少字节,,是根据空间大小决定的,,如果定义的io空间大小为128,,那么低7位就不用译码了,,

楼主:

1.I/O空间容量的设置:我用的是pci从设备模式,一般需要47根线,那我申请I/O口时,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47来申请64个I/O口?
2.存储器空间容量:我的卡上有32兆的RAM,主设备读的时候传送16兆,那我申请存储器空间时是不是就可以根据这个16兆将相应的BAR写入FFFFCOOO?

网友:

是16k吧!!!

楼主:

勘误:2.应该是FF000000写入相应的BAR

楼主:

在存储器命令传送期间,主设备发AD[31..0]给从设备,其中AD[1..0]决定了猝发方式,AD[31..0]的高8位(AD[31..24])是主设备内存的基地址,AD[23..2]用来对卡上的16M地址空间寻址,但这22位很显然不能寻址16M,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那位高手能将pci编址问题用实例讲解一下啊!!!
呜呜....呜呜......

网友:

1基地址是可以变动的。

网友(2004-10-22):

showting :
我的E-Mail:mumutouv@hotmail.com
具体PCI的编址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owting2004/09/17 09:59am 发表的内容:
在存储器命令传送期间,主设备发AD给从设备,其中AD决定了猝发方式,AD的高8位(AD)是主设备内存的基地址,AD用来对卡上的16M地址空间寻址,但这22位很显然不能寻址16M,这是怎么回事啊???

1,io空间大小也是通过配置空间的操作决定的
2,ad[23:0]共24位,可以寻址16M空间,只不过是22位空间大小,每次访问32位,
   就是说16M字节,4M的DWORD(4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