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XMON发现不了板子?系统不分配空间,BAR全为零?

楼主(2004-09-16):
  EEPROM为空的时候现在发现进入Win2000时找到新硬件为“PCI Bridge",装的plxsdk33pro中带的驱动程序成功,显示“Custom(OEM)9050/9052 card"。但进入plxsdk33pro自带的plxmon中选"command"下的"serial eeprom"想读写EEPROM时,发现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弹出下一步的操作窗口,但没有死机,还可以退出。VID、DID等正确,但LCR等无法访问,显示“无法访问XXX寄存器”。我的型号是MicroChips的93LC46B。
   后来用编程器对EEPROM编程后,PLXMON不能发现板子!用windriver观察pci register,发现所有的BAR全为零(说明系统并未分配资源是吧?),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各位,谢谢!

楼主:

发现新问题:把EEPROM去掉,PLXMON可以找到板子;但如果插上已编程的EEPROM,则PLXMON找不到板子。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请问一下,装上空的eeprom和不装eeprom表现一样,plxmon可以发现板子,但即使有空的eeprom,执行command的serial eeprom命令时没有反应;对eeprom编程后,plxmon找不到板子,但windriver可以找到板子,用windriver读pci register,发现BAR0,1,2,3,4,5全为零(系统不分配资源?);若用RDK中提供的eeprom值对eeprom编程时,死机无法进入系统。这样的话,能不能排除是EEPROM的问题或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eeprom里数据格式对吗

楼主:

应该没什么问题,格式如附件所示。后来我们把eeprom里的值改为rdk所给出的值,结果就给死机了

楼主:

怎么又没人了呢:(前辈多照应啊

网友:

把9052改成9050试一下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我用的是pci9054
而且,我没有烧写器
请问,可以用plxmon烧写eeprom嘛??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的qq:182172185

楼主:

chengjunjie
我们用9050试过,情况和用9052的时候一样
dreamtown
理论上plxmon可以烧写eeprom,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不行,我们是用编程器写的

网友:

ginger
呵呵,现在咱们问题一样
我在驱动论坛上,发了一个贴子,你也可以去那里看看
qq呢??
有时间大家可以聊聊阿

楼主:

我的qq是33074681

网友(2008-05-19):
编程器怎么写啊,哪里有下的啊?救命啊,我的毕业设计都要挂了,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2014-09-16):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PCI9052,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接出了PCI9052的LRST#和USER0、USER1信号,通过PLXMON改变寄存器中对应位的设置,即有时输出低电平,有时输出高电平。但都要在重启之后,写到EEPROM中的位才起作用。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使这些输出立即起作用?QQ:276824924 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