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实现target功能问题

楼主(2004-09-22):
我要实现pci简单的target功能,就实现它的内存读周期,配置读写周期可以吗?

网友:

那就控制好你的STOP#信号,保证对Master的其它访问不响应就是了!

楼主:

如果我不用STOP#信号,在编写的pci接口程序中只响应内存读周期,配置读写周期,当接到其他命令时,将其忽略什么也不作,这样行吗????

楼主:

对于保留的命令,如cbe=0100,从设备是不能相应的是吗?

网友:

作为从设备最好还是实现STOP#信号,否则如果Master对你的某些寄存器进行突发操作而你的从设备本身不支持,但却未通过STOP#告知Master,那么Master还以为你可以支持,那就会丢数据的!

楼主:

嗯...对! 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