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PCI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4-09-27):
我的设计任务是PC与外部存储器之间通过PCI总线进行视频数据传送,只使用突发模式,无等待状态。问题:可以只支持存储器读写命令吗?我认为这里不需要IO读写,而配置读写应该由驱动程序完成,是吗?
我刚接触PCI总线方面,已经看了各种书籍和SPEC,还是云里雾里,今天终于找到组织了,今后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2005-04-14):

WIN9X以上的版本屏蔽了对内存的操作,要写驱动,9X下VXD还好上手,

网友:

配置寄存器读写,是由BIOS完成的。
可以不使用IO空间,你做的IO空间分配的配置寄存器返回全“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