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情况是主设备还是从设备?

楼主(2004-09-29):
       我用PCI接口芯片(AN3042)和单片机接口,单片机控制采样数据,然后将数据通过PCI接口芯片传到PC,请问,在该应用种PCI接口芯片是主设备还是从设备?请说明理由,谢谢.

网友:

一般可以用从设备加中断的方式比较好。

网友(2005-07-22):

你的描述是主设备。
但是,直接进入System Memory,需要提前开一段空间给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