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的IDSEL信号和配置命令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4-09-30):
1.IDSEL信号的作用:IDSEL信号是在配置命令中作为选中目标的标志,对PCI从设备接口卡来说是输入信号,它的给出一般设计成与AD[31:11]中的对应位相连,地址直接选通。而DEVSEL#信号的作用也是目标设备的选中标志,当一个交易在接口上启动时,每个潜在的目标都要将地址与自身的BAR相比较,以确定自己是否就是当前要进行交易的目标,如果是,它就要是DEVSEL#有效以声明访问。我的问题是IDSEL和DEVSEL#的区别就是IDSEL是配置命令中的信号而DEVSEL#是非配置命令中的选中信号吗?IDSEL是否是初始选中信号?使用两个选中信号目的是什么?在存储器读写交易中IDSEL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如果当前只有一个目标设备,可不可以将IDSEL信号设置为一直有效?
2.配置命令的作用就是对硬件进行初始化,都是由驱动程序来完成的,对于用FPGA来实现PCI从设备接口卡来说只需要实现存储器读写命令即可(用户端设备只有一个外部存储器),是吗?

网友:

idsel不能一直有效,如果一直有效,就是寻址配置空间,想进行大量数据传输是不颗能的。另,要pci设备有效工作,必须进行配置,而且是动态的。

网友(2005-07-01):

顶,好问题

网友:

顶一顶

网友:

根据我的理解,IDSEL是在访问PCI设备配置时候使用的,在这个时候,也许系统还不知道应该为PCI设备分配多少硬件资源,当然系统的存储和I/O地址译码肯定就不会对PCI设备有效,所以不能够用DEVSEL来作为片选信号。此时要对指定的PCI设备进行操作就只能够用IDSEL来进行“片选”。

网友:

IDSEL is equivalent to chip select on the CPU side.
DEVSEL is used in every transaction when the target claims the cycle address to it. It is like saying this cycle in mine, and nobody touches it!

网友:

下面引用由jingli888ca2005/07/21 10:21pm 发表的内容:
IDSEL is equivalent to chip select on the CPU side.
DEVSEL is used in every transaction when the target claims the cycle address to it. It is like saying this cycle in mine, and nobody touches it!

IDSEL is equivalent to chip select on the CPU side during address phase
of  CFG RD or CFG WR command.

网友(2005-10-20):

请问一下IDSEL要不要加一个端接电阻呀?如果要的话要加一个多少欧姆的呀

网友(2016-09-10):
pci支持 5位(32个)接点 吧?  似乎 比如 要用 ad(11:15)译码 成 32条线(5-32译码器), 分给 idsel 合理,(现在为省事,直接使用21条线, 总线 可以接的 卡  数量就减少了11个。)

我认为PCI 就是个凑合着 鼓捣出来的垃圾。很不适合编入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