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USB速率及HID???

楼主(2004-09-30):
1 低速中断传输: 在一次中断IN请求中是否一次只能上去一个8字节的包,另外的数据字节必须要等到下一次中断请求才能上去吗?假设中断请求是每隔10MS一次的,那我每10MS就只能发送8字节到主机吗?我觉的如果我本身是还有数据发送并且主机只有我这一个设备的情况下,在一次中断IN请求中我是可以发送多个包的,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但我实际测出来在一个中断IN请求中却只有一个8字节的包能上去,而其他的包必须要到下一次中断IN请求才能上去。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2 HID: 我有一个中断IN的端口但我希望能够使用控制传输来访问它(GET_REPORT)请问这可以吗??? 在HID中是不是一定要用中断IN请求来访问中断IN端口??

网友:

1答复:USB标准第5章说的很清楚,低速中断传输最大支持8字节的包,所以如果你的假设成立的话,的确就只能10ms发送8字节到主机。但是标准允许主机每帧(即每秒)最大可以进行6个中断传输,也就是说可能会有每秒多达6个中断IN请求给你。
2答复:除非你的USB芯片支持端点类型重新设置,否则不可以用中断传输端点来进行控制传输。我没有研究过HID协议,GET_REPORT是里面定义的控制传输请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