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help!

楼主(2004-10-01):
我要通过PCI接口把数据收进来到电脑中,再在电脑中进行处理.请问我用哪种芯片好点?是主还是从设备呢?

网友:

那种芯片都一样,主从都可以,要看你的具体要求

楼主:

具体要求?能否说清楚点呢?

网友:

主从都可以,,关键看数据量,,一般数据量稍微大些的,,都会用主设备,,
采用dma完成数据交换。从设备是没有dma功能的。

楼主:

是这样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