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规范印制线长度

楼主(2004-10-02):
PCI接口信号的走线长度是否一定为不超过1500MIL?
若超过会怎样?
这个长度允许有多大误差?

恳请指教:
在线等。。。。。。

网友:

协议是这样说的,超过会使信号质量下降。

楼主:

我的PCI板卡经常死机(对RAM进行批量读写时).不知跟信号线长度有无关系?

网友:

如果你用了奇偶校验和SERR可能会跟信号线的长度有关(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奇偶校验和SERR可以不用吗?
看PCI9052的应用例子中,都把奇偶校验和SERR接上了

网友(2004-12-04):

对于高速信号来说,应该小于

网友(2007-06-01):
给我信元,我要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