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2高手请进

楼主(2004-10-04):
9052 DATASHEET里说LCLK(8MHz)与BCLK0之间要通过50欧姆电阻相连.
     请问,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阻值能否变化?

网友(2004-11-24):

仅提供一个时钟信号而已

网友:

   如果你使用8MHz晶振作为LCLK的话,LCLK和BCLKO之间是不用连接那个50欧电阻的。
   BCLKO是PCI总线提供的时钟的缓冲,如果没有外部晶振来产生LCLK的话,可以通过利用BCLKO来产生LCLK。如果你用了8MHz的LCLK,然后又将LCLK和BCLKO连起来的话就相当于把8MHz的时钟和33MHz的时钟叠加到一起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