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设备和主设备问题

楼主(2004-10-06):
当PCI插槽上有两个插卡时,这时其中有一个是主设备一个是从设备,并且它们之间传输数据----------以上说法对否?
当PCI插槽上只有一个插卡时,那么这时怎样传输数据呢?该插卡是从设备还是主设备呢?

网友:

据说win2k并不支持你第一行的说法,,我没测试过,,但我觉得如果直接操作寄存器是可以完成的。
计算机南桥也是一个pci设备,都是挂在pci总线上,,所以如果有一个插卡,,
那pci总线上就可以说是有两个设备了。

网友:

计算机南桥也是一个pci设备
是不是固化在主板上面的?

网友:

南桥要export一个pci接口出去,,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包括了pci仲裁的主从设备

网友(2006-02-20):

是北桥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