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烧写eeprom??

楼主(2004-10-08):
我用的是pci9054来制作一个PCI板卡,现在机子能够找到板卡,也能识别出来。  现在需要装上eeprom来进一步测试,但是我没有烧写器,该怎么办??
用plxmon可以在线烧写嘛??我试了一下,怎么write和refresh都是灰色的,处于无效状态(各个寄存器的值已经写入)。 是不是要连一些什么线??
急等,希望大虾给个回答。先谢谢了

网友:

我不知道
如果是并行的,应该要用烧写器吧

楼主:

这个是串行的
有没人知道啊??

网友:

你的EEPROM型号是什么?串行EEPROM也有I2C,SPI不同接口啊。参考它的Datasheet,应该有说明的。

楼主:

我的是93lc56b,就是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时钟,一个片选,一个数据输入,一个数据输出。
我主要是想知道怎么在9054板卡上在线烧写
谢谢你

网友:

哦,那是Microchip的Microwire接口串行EEPROM。看了你和ginger的问题,我没用过plxmon及其RDK,假如RDK做的好的话应该是可以编程的,我想知道RDK板同PC除了PCI接口外还有没有其他接口(如JTAG,串口,USB等),咨询卖RDK的技术支持最省事了。问题解决了也请告诉大家一下,共同提高。

网友:

用河洛的编程器应该可以,配上对应的编程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

将EDIO上拉,lhold和lholda短接,ready下拉。
用一片空的eeprom引导,装上plxmon带的驱动,进入plxmon就可以了。

网友(2005-07-05):

你现在可以用plxmon烧写EEPROM了?DreamTown ?
我夜想知道怎么在9054板卡上在线烧写

网友(2007-07-20):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支持一下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FPGA在线烧写啊?

网友(2007-11-29):
一直将EDIO引脚上拉会不会就一直往EEPROM里写1啊?或者造成数据的写入不真确?

网友(2010-01-08):
将EDIO上拉,lhold和lholda短接,ready下拉。
用一片空的eeprom引导,装上plxmon带的驱动,进入plxmo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