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id和生产商id问题

楼主(2004-10-12):
我的问题如下:
1.我想改.inf文件里的设备id和生产商id,怎么改呢,应该是这句吧:PCIVEN_XXXX&DEV_XXXX&SUBSYS_XXXXXXXX&REV_XX 但是我没有找到。
2.PLXMon里的驱动程序,比如9030的驱动程序,它的设备id和生产商id是多少,怎么能查到?
望高手赐教,谢谢先!!!

网友:

用windriver的driverwizard可以看到

楼主:

版主用driverwizard怎么看?

网友:

你先创建project,,会弹出card info窗口,选择你的板卡,
下面就会有个小窗口显示card info了,,
包括厂商id,设备id,总线num,槽num和function num

网友:

明白了!谢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wting在 2004/10/15 10:47am 第 1 次编辑]

呵呵...试一下!
版主,用windriver调试硬件也要先将硬件驱动了吧,这方面我很多不懂,斑竹有没有用windriver调试硬件的资料???

网友:

不用啊,就是再windriver里面调试硬件的,看你能不能读写iomem,,,,中断,,等等,,

网友(2008-06-24):
最底层贴子被我顶上去了,为纪念这几个特殊的夜晚!!加油,我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