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CI9054有没有必要买PLX公司提供的HDK和SDK?谢谢 (无内容)

楼主(2004-10-12):
(图片)

网友:

同问!

网友:

买了有助与开发,少走弯路.不买当然可以!

网友:

不用那个应该如何做呢?说说整个流程吧

网友:

不买的话就是硬件调试好了之后,,可以用windriver先尝试访问,,
然后研究驱动程序,,

网友:

windriver不是也可以自动生成驱动吗?可以被应用程序使用吗?

网友:

windriver有个内核插件,用户可以在应用程序直接配置板卡寄存器,
直接驱动板卡,就是说你要用这个应用程序的话,要先安装这个插件,
其实这个插件本身就是运行在内核级的一个驱动。。

网友:

不可完全脱离那个软件吗?我要是在没有那个软件上的机子上就不能运行吗?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除非你安装插件。。
所以windirver只适合硬件调试,,
驱动还是要DS或者直接ddk

网友:

可以不买的,找到资料,研究研究,根据需要,模仿做出板子。如果懒惰的话,可以用PLX公司自带的驱动,仅需修改PLXAPI.Dll文件,增加你的功能函数即可。可用PLXMON调试。

网友:

你有资料可以提供吗?

网友(2004-11-23):

我也想找一个

网友:

DDK或DS搞通了完全用不着HDK/RDK,第一次开发PCI9052时买了RDK结果没用上,白花了许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