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芯片的选择

楼主(2004-10-23):
我现在想通过 单片机+PCI芯片 来控制基于PCI总线的网卡芯片RTL8139,RTL8139是用DMA方式来传输数据的,需要用MASTER 方式,它还要响应配置空间的读取,那我是不是应该选一个主从模式都有的PCI芯片呢?哪种比较合适?

网友:

通过硬件来读取配置信息恐怕做不到,这些配置寄存器只响应PCI总线上的操作,你只能通过应用程序来读取了,接口芯片给你提供的只有ADD_ON的信息。
启动DMA传输的只能是MASTER了,我用过AMCC5933,控制还比较简单,用PLX的也很多,考虑一下性价比吧。
如果你考虑使用FPGA的化,我还可以给你提供PCI主控模式的IP core。这个倒是可以实现你对配置空间的读取。

楼主:

请教  shadow :
RTL8139 用DMA 传输数据,那RTL8139需要工作在MASTER 模式,相应的 PCI芯片应该有SLAVE 模式。还需要对RTL8139进行配制(PCI 配置空间),在PCI总线规范中说所有的设备对配制空间的读写都必须以 SLAVE 的模式响应,那么TRL8139需要工作在SLAVE 模式,相应的 PCI芯片应该有 MASTER 模式。
我这样的理解对吗?我是不是需要选择一个主从模式都有的PCI芯片?

网友:

插入PCI插槽的板卡都要响应PCI BIOS对板卡的配置空间的访问,这里板卡工作在从模式下,而从设备也可以支持DMA传输,但是只有主设备才能启动DMA传输。你的理解是对的,通用接口芯片都有主从两种工作模式。

网友:

你的ipcore可以发给我一份吗?cyhu0215@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