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驱动和过渡期

楼主(2004-10-25):
1.为了避免pci总线上的竞争而设置过渡期,过渡期时信号状态是什么样的,frame是利用数据传输之间的空隙作为过渡期,那此时该信号是1还是Z?trdy是利用地址期作为过渡期,那它此时的状态呢?
2.总线忙时,用控制信号怎么表示,frame和irdy是全0吗?
3.每次数据传输完了以后,irdy都一定返回为1吗?

网友:

回答:
1、你的过渡期是指总线的空闲状态吧?!是这样,那么此时Frame和irdy均为1。
2、总线忙时,用控制信号frame & irdy = 0表示
3、每次数据传输完了以后,irdy都一定返回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