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做过u盘的么?

楼主(2004-11-09):
iamchine 是否做过?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iamchine在 2004/11/09 08:56pm 第 1 次编辑]

做过,但不是商业化产品。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

楼主:

hehe,scsi命令与ufi命令的关系。
我有一u盘(朗科u200),想用我的usb host读写其内容。从其描述符来看是scsi,但scsi命令的规范,不如ufi命令规范容易读懂,所以用ufi命令规范行不行?
只需要最简单的那几个。

网友:

首先,你改用UFI肯定没问题。
其次,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UFI是SCSI的子集,即使U盘选择的SCSI命令也只用到常用的几条,诸如Inquiry,ModeSelect,ModeSense,ReadCapacity,ReadFormatCapacity,Read10,Write10,TestUnitReady等。

楼主:

我发现斑竹真是厉害,什么都会,liuiang 也是,真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