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PCI905的很菜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5-01-10):
看PCI9052的databook时,看到PCI905有C、J、ISA、C/ISA四种模式,请问是PCI9052有四种不同的芯片,即每个模式对应一种芯片;还是PCI9052是一种芯片有四种模式!?谢谢!!!

网友:

是说PCI9052有四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多用在从ISA到PCI总线过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