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分配资源请教

楼主(2004-11-23):
我新做的一块PCI卡,开机能找到卡,担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因为设备有问题,设备没有使用任何系统资源”,请教一下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我现在调试的只是9052及其周围的一个基本系统,用PCITOOLs可以查看到配置里的信息,有eeprom时可以读到头标区里的一些基本信息,去掉eeprom也是一样无法分配资源,请教

楼主:

有遇到类似问题的请顶一下阿,紧急求教
我已经仔细检查相关的引脚了,看上去都没有问题

网友(2005-07-22):

如果你能用PCITOOL看到培植信息,那么,物理联系和协议都是好的.
问题可能是驱动对他的配置不正确.

网友(2006-02-21):

驱动不对或者没有安装驱动就会这样子